楼主(2014-05-31):
电路如图所示

中继的一个常开是用来控制接触器的。

当Y点有输出时,中继的灯就一闪一闪,PLC报错。

起初以为是中继线圈接反,但是验证过还是不行。

请问各位大侠,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6-5 检查情况:plc的0V接到开关电源OV
PLC24V接到开关电源24V

败给我同事了,我也没检查下

网友A:
可能PLC输出有问题但一般很少;也有可能是外部供电问题,测量一下DC24V供电问题,最后就有可能是程序问题,检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PLC输出有问题但一般很少;也有可能是外部供电问题,测量一下DC24V供电问题,最后就有可能是程序问题,检查程序.
PLC输出问题我不敢肯定。  DC24V是正常的 24.2V,程序没啥就是一直输出。

网友B:
继电器灯一闪一闪的,那就应该是PLC的Y输出进行脉冲输出了。
有一个编程习惯,当PLC程序提示设备遇到故障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使用脉冲输出进行连接报警灯进行提示的,楼主的情况也是这样吧,整个设备检查过了吗?

网友C:
     继电器接线拆下重新接一下 ,压紧。
     PLC报错。 如何报错?

网友D:
先把PLC输出点的线拆了,再有输出时看PLC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灯一闪一闪的,那就应该是PLC的Y输出进行脉冲输出了。
有一个编程习惯,当PLC程序提示设备遇到故障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使用脉冲输出进行连接报警灯进行提示的,楼主的情况也是这样吧,整个设备检查过了吗?
确实PLC报故障了。但是检查不出来问题在哪。  OV和24V没有短路,零火线也没短路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PLC提示故障,是生产运行程序故障呢还是PLC本机故障?
有设备图纸吗?没有图纸就用电脑联机查看PLC内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接线拆下重新接一下 ,压紧。
     PLC报错。 如何报错?
原来用的是富士的继电器,后来换了 欧姆龙的,都不行。PLC就是输出灯全灭。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提示故障,是生产运行程序故障呢还是PLC本机故障?
有设备图纸吗?没有图纸就用电脑联机查看PLC内部程序。
程序M8000-------------Y6
就一句。

图纸我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PLC输出点的线拆了,再有输出时看PLC是不是正常;
当Y6  Y7不输出的情况下,前面6个点控制伺服非常正常。

网友E:
9楼和10楼两种说法不矛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9楼和10楼两种说法不矛盾吗?
请忽视这个小矛盾,脉冲输出和Y6点没有关系。

网友B:
应该是PLC受到干扰所引起的吧。

网友F:
换个中间继电器不带指示使使把,

网友G:
Y6和Y7的输出接口形式是什么样的?他输出的高电平是多少V呢?这些都需要搞明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9楼和10楼两种说法不矛盾吗?
请忽视这个小矛盾,脉冲输出和Y6点没有关系。

在顶楼,你说“当Y点有输出时,中继的灯就一闪一闪,PLC报错。”
在9楼,你说“程序M8000-------------Y6 就一句。”
在10楼,你说“当Y6  Y7不输出的情况下,前面6个点控制伺服非常正常。”
因此,我才认为有矛盾。程序……就一句若真,何来Y7有输出或无输出,前面6个点何来控制正常呢?
并且,M8000————Y6 若真,只要PLC运行Y6就有输出,只有停止运行才没有输出。
停止运行必然无一闪一闪现象了,加上PLC报错,不是程序有问题还能是什么?所以“程序M8000-------------Y6 就一句。”为假。
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H:
你的伺服器线路可能有误,导致24V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伺服器线路可能有误,导致24V短路
但是我单独驱动伺服  都没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9楼和10楼两种说法不矛盾吗?
请忽视这个小矛盾,脉冲输出和Y6点没有关系。

在顶楼,你说“当Y点有输出时,中继的灯就一闪一闪,PLC报错。”
在9楼,你说“程序M8000-------------Y6 就一句。”
在10楼,你说“当Y6  Y7不输出的情况下,前面6个点控制伺服非常正常。”
因此,我才认为有矛盾。程序……就一句若真,何来Y7有输出或无输出,前面6个点何来控制正常呢?
并且,M8000————Y6 若真,只要PLC运行Y6就有输出,只有停止运行才没有输出。
停止运行必然无一闪一闪现象了,加上PLC报错,不是程序有问题还能是什么?所以“程序M8000-------------Y6 就一句。”为假。
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您不用较真。你就理解成 Y0 到Y5控制伺服正常,只要Y6一输出就不正常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先把PLC输出点的线拆了,再有输出时看PLC是不是正常;
馒头就得一点一点的啃,逐步排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先把PLC输出点的线拆了,再有输出时看PLC是不是正常;
馒头就得一点一点的啃,逐步排除吧
谢谢,今天下午再去看看

网友J:
中继线圈上加个续流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中继线圈上加个续流二极管试试
加续流二极管的意图是?

网友K:
估计还是出在程序上,是不是伺服占用了Y6和Y7了

网友L:
检查一下各个电压怎么样?

网友G:
如果是晶体管输出,那与PLC输出的内部供电电源有关,与外部的继电器线包电源一致才行,如有压差,会导致继电器线包存在维持电流的。把PLC的电源引出,控制继电器线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估计还是出在程序上,是不是伺服占用了Y6和Y7了
控制伺服只到Y5

网友M:
拆下中继试下正常?连接电脑监控?直接并一个M8000触点至Y点试试,基本上这样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网友K:
PLC报什么错可以查询得到的,报错内容发上来才好帮你解决,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再过半年也解决不了问题,问题详细描述好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PLC报什么错可以查询得到的,报错内容发上来才好帮你解决,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再过半年也解决不了问题,问题详细描述好来
明天去现场查

网友N:
P0,P24,是不是用的三菱PLC?
使用PLC的24V输出电源?

网友O:
回复 楼主:
加续流二极管是保护PLC输出点的,如果用中继的话最好加上,再说你用的是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用的是广数的开关电源。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加续流二极管是保护PLC输出点的,如果用中继的话最好加上,再说你用的是晶体管输出的
但是我看到一般这么接线的电柜 都没有续流二极管啊。加上去会不会很累赘呢?

网友O:
回复 楼主:
不会的,具体请查看使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会的,具体请查看使用手册
开关电源+24V对地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PLC报什么错可以查询得到的,报错内容发上来才好帮你解决,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再过半年也解决不了问题,问题详细描述好来
监视不到错误代码,一出故障,就断线。

网友N:
回复 楼主:
换个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换个电源试试
plc的0V接到开关电源OV
PLC24V接到开关电源24V

败给我同事了,我也没检查下

网友N:
是三菱PLC吧,哈哈 其深入端太不厚道,尤其晶体管输出扩展,想用外部电源特别别扭,扩展为什么没有S/S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三菱PLC吧,哈哈 其深入端太不厚道,尤其晶体管输出扩展,想用外部电源特别别扭,扩展为什么没有S/S端子?

网友P:
先检查一下PLC的输出口是否普通输出?或者是否是快速输出?然后驱动电流多少,有可能是驱动电流不够导致一断一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先检查一下PLC的输出口是否普通输出?或者是否是快速输出?然后驱动电流多少,有可能是驱动电流不够导致一断一序的
问题找到了,是零火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