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1):
(无正文)

楼主:
我想做一个按钮,按一下开,再按关,反复。可以为什么在按按钮时,MOVE不进去数呢,请高手给我看看

网友A:
这还用写这么复杂
计数
等于1的时候通
等于2的时候复位

网友B:
M4.0,M4.1从哪里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导致您目前状况的原因在于:
 您接通I4.1的速度大于一个扫描周期,建议您在I4.1后使用上升沿来确保I4.1只接通1个扫描周期。

具体产生您目前状况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I4.1被接通。
第二步:由于I4.1被接通,因此MW5写入了1。
第三步:因为I4.1接通时间大于1个扫描周期,且MW5=1,因此比较指令接通,MW5被写入了0。

另外,就您目前程序来看,由于受到PLC扫描机制(从上往下,从左往右),您的程序是无法完成您想要的单按钮起停的功能的,建议您参考下图。

网友D:
复杂了,两个计数器互锁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xiexie

楼主:
回复 网友C:
q5.1常闭,不加可以吗,不加对你这段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