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1):
为什么每次重启电脑,西门子300的软件不可以用,他的授权管理为什么停止运行了。怎么解决

网友A:
西门子推荐用户使用正版系统且经过西门子认证的防病毒软件为Mcafee和诺顿。

网友B:
你如果是使用的XP系统,请在控制面板(Control Panel)中找到高级工具(Administrative Tools),然后找到服务(Services),在服务中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启动,并将它改成自动(automatic),下次电脑启动就可以自动启动了!!!!!!!!!!!!!!!!!!!!!

网友C:
楼上是解决的唯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