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1):
表面处理车间PLC控制的行车,厂家装完验收后一直没用,现在上电发现PROG-E灯和POWER灯常亮,,锂电池已没有电压。用SC-11电缆传程序设置COM1、波特率9600就是无法连接。看手册说是监视定时器出错、CPU失控等。不知如何处理,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呵呵;
PROG-E常亮可能是对应的CPU板有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到三菱售后服务检测修理吗?

网友B:
看设备是否有保质期,联系设备厂家处理。

网友C:
拨到停止状态看能不能通讯上
如果不行,那就拿到三菱维修点检测下

网友A:
如果有FX20P的手编器可以借个连一下试试看,能连上把PLC清空,然后重新写入程序还可以;
如果手编器也连不上,那就只能送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程控器在STOP下,通讯也是连不上的,三菱维修点在黑龙江设在哪了。谢谢。

网友A:
呵呵;黑龙江是没有直接的三菱机构的;
东北的在沈阳与大连;

网友D:
只能送厂家检测

网友C:
可以按以下地址联系

网友A:
电池都没电,可以肯定的是你已经购买至少五年了,早就过了保修期,可以找外面的人维修;
或自己买块CPU板换上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版主支持!机器的5伏、24伏直流电压正常,输入点也正常。板子无明显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安装不过三年,但厂家购买机器时间不详。CPU板好买吗?多少银子?

网友E:
楼主的PLC是什么型号的,如果单纯的是锂电池没电的话,买个新电池装上应该是可以和PLC通讯的,估计内部程序是没有了

网友F:
调试后一直没用??

网友G:
看来以前买来是摆设。

楼主:
回复 网友E:
PLC型号FX2N-64MR电池没电了,内部程序一定没有了。上午打电话给沈阳三菱电机中国公司咨询,他们说找设备制造商。没有给我解释,不知日本三菱在中国都服务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只是一个套资金的项目,设备不满足生产工艺。

楼主:
本人喜欢研究PLC,想把它弄好,用来编程、工程实践。请大家帮助解决。

网友B:
PLC的维修费用,公司是否能够报销,如果是,直接让公司采购人员拿着故障PLC到工控配件销售点,询问维修报价并修复。
如果故障PLC是被公司更换下来的,是闲置的待维修品,可以私吞,楼主可以在某宝购物网站上邮寄给别人修复,或者购买CPU主板更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PLC的维修费用,公司是否能够报销,如果是,直接让公司采购人员拿着故障PLC到工控配件销售点,询问维修报价并修复。
如果故障PLC是被公司更换下来的,是闲置的待维修品,可以私吞,楼主可以在某宝购物网站上邮寄给别人修复,或者购买CPU主板更换。
认同这种说法

楼主:
今天仔细查看CPU板发现,CPU旁边的芯片腐蚀了,有两处断脚。不知能否焊接,否则要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