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仿真

楼主(2014-05-31):
请教各位:
在三菱PLC作步进指令仿真的时候,不是说转入下一下状态后,前一个状态会自动关闭吗?
可是我在仿真时,却发现我按下X000和X002后,状态S20和S21均处于高电平活动状态?请问何解?

网友A:
需使用步进梯形图指令STL
所示为按普通继电器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应怎么输入正确的呢?能不说一下。

网友B:
用 I STL S20 I-----------
STL S21 --- s20的点连接用stl s20就行了 ,但步进最后加RET的

网友C:
用法不对

网友D:
你这不是步进阶梯图,所以不是一步步走的;

网友E:
哈哈,我也刚碰到过这问题,楼主教材有些是错的,你在set s20语句后面要加个stl s20就可以了.记住全部都要这样加,否则s元件就是和m元件一样了.

网友F:
你使用的是GX软件,其程序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G:
好好看看步进指令是怎么用的吧,要加上stl re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