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1):
各位高手,现在碰到一个8工位的电子元器件上下料及检测的PLC编程问题,大致条件如下:有一旋转工作台,从上料(接近开关X001,电磁阀Y001),元器件引脚拉直(接近开关X002,电磁阀Y002),检测元元器件(不用考虑,仪器给出检测信号X003,由下工位决定是否剔除电子元器件),根据好坏电磁阀动作(检测信号X003,接近开关信号X004,Y004电磁阀),激光打字(不用考虑),复检元器件(不用考虑,仪器给出检测信号X005,由下工位决定是否剔除电子元器件),根据好坏电磁阀动作(检测信号X005,接近开关信号X006,Y006电磁阀),最后下料(不用考虑)
注:
1. 接近开关用来判断电子元器件是否已到工位;
2. 旋转工作台是由电压控制的间歇机构,未与PLC链接,每旋转一周,停顿8次,机械上已经设计好,并有一光电开关X000判断间歇结构是否停顿。
希望高手能够提供帮助。
难点:
1:上一工位的检测信号,x003 以及 X005如何用到下一个工位去,用中间继电器M是否可实现;
2:由于PLC未与电机链接,是否根据X001的信号来判断 电机是否卡住。

网友A:
这个容易,可以假期过后谈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楼上兄才,希望多向兄弟学习

网友B:
1.上个工位的状态想转移到下个工位可以用移位指令。
2.X001的信号是用来检测有没有上料的,电机卡住不知你是不是指电机锁定了?我用过CKD DD马达是把八个工位分割成每个45度 上锁用PLC给输出信号就可以伺服ON即锁定,另外你说的卡住了会有报警的。
X000是八个工位完成了,转45度检测到位信号发个脉冲。
电机驱动和PLC之间应该是有信号交互的。

网友C:
我这有个4工位的转盘,被机械的用普通电机,连个抱闸都没有。上面放几十吨的东西,他们叫我用电气制动(直接通直流电的能耗制动),我都不知道怎么停下来。 现在没办法只能先试试,谁让机械的是老大呢,说了也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