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1):
大家都知道插座左零右火,为什么是左零右火呢?一般人都回答是国家标准吧?行业都这么做?如果左火右零行吗?可以吧?模糊的回答,我跟大家说说为啥左零右火

左零右火的宗旨就是安全用电,安全第一

以人体的触电的危害程度分析:
1 当人右手触电,电流经过人的右手和身体通过左脚形成通路,人就全身触电
2 当人左手触电,电流经过人的左手和身体通过右脚形成通路,人也全身触电
只是这次的电流经过了心脏,可直接触电休克甚至死亡。
以裸线来解析:
如果线路布线为左零右火,人的右手触电的概率要比左手大,即使触电,
电流也不会直接经过心脏,
相对来说右手比左手反应更为敏捷,会本能的甩开,
人的左手触电的概率会比右手小的多,碰到零线的概率比火线要大

总之,左零右火的设置就是尽量减少心脏触电的概率
所以,对电伸手时,尽量以右手出击,请大家严格规范施工,不要留安全隐患啊!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只知道左零右火,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说法

网友B:
真是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啊

网友C:
早就知道

网友D:
解释太牵强,这只是个规定,大家都遵守就不会错。

网友E:
原来插座左零右火, 触电时就会是右手?  反之就会是左手?   这是什么道理啊?

网友F:
长见识了。。。

网友G:
左零右火这是规范,没有什么为什么的道理,就是硬性的规定。要求大家都规范施工,强调一致性,这样插头可以规范接入。

如果以人体触电来解释左零右火的安全性,有点可笑了。因为人体触电,不论电流怎么流动,都会造成致命伤害的。除非触电处有很短的对地短路,没有经过人体大部,例如胳膊或腿(四肢任意部位)。那也可能造成局部烧伤。

网友H:
学习了啊,以前知道左零右火但不知道原理啊。

网友I:
原来如此

网友J:
其实真的触电了,左右差不多

网友K:
哈哈 10个人去摸电结果触死9个,原来有一个是残疾人没有左手。

网友L:
奇谈怪论,简直是妖言惑众!这跟插座的左零右火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M:
学习长知识了

网友N:
反了反了!楼主把这个标题和这个分析粘贴在一起,简直是文不对题。
1、有关这个标题其实它有另一种分析的。
2、有关这个分析其实它有另一个标题的。

网友O:
我感觉是为了规范,方便检修,接线吧

网友P:
相当牵强附会;

网友Q: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左零右火,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说法

网友R:
只知道有这个规定,原因还真不知道。

网友S:
心脏在左边,早学习了

网友T:
左撇子的电工要多看看

网友U:
电表左火右零。

网友V:
学的,以后可以跟人说说了

网友W:
插座插座 是特指在施工的时候遵循左零右火吗?

因为电器插头都是一只手就能捏起来的 不分左右手啊

网友X:
学习了,还真不太清楚

网友Y: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