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1):
德国申克振动传感器故障,振动仪一直偏大6mm/s-10mm/s,用国产便捷式测振动1.2mm/s;安装在离心机上检测离心机振动,厂家说是屏蔽干扰、地线干扰造成,但是这些都按照厂家要求已经做过了,还是没有解决。仪表配VC920;离心机厂家说德国申克探头一般不会坏,一个1万多,请问有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申克的东西可是很不错的。第三方的测震数据能确认是可靠的吗?最好采用示波器再看一下传感器的输出波形。再做分析和判断。不要轻易的怀疑传感器。也许是传感器后面的信号处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