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一个什么,如何测量好坏?

楼主(2014-06-0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固态继电器,24V输入,输出为220V的情况下容量是60A的。

网友B:
固态继电器,3,4引脚控制,1,2引脚输出

网友C:
固态继电器

网友D:
1正2负接3个干电池,然后3和4做开关串一个灯泡接在220电上,如亮就是好的。

网友D:
不好意思,搞反了,应该3合4接电池,1和2串接灯泡

网友E:
楼上的说得对 一般固态继电器损坏都是触点击穿 如果万用表测量 1 2之间的电阻为欧姆级别的就是击穿了

网友F:
好像是继电器吧,通电后用表量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固态继电器上边标的是440VAC,60A啊!

网友H:
标的是440VAC,60A,是负载端.

网友I:
固态继电器,同继电器检测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那应该输出接440V的时候容量60A吧?

网友J:
1和2之间就是双向晶闸管加阻容保护元件。

网友J:
固态继电器原理图:

网友K:
  搭线路,带负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