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1):
磁保持继电器作为一种大电流的自动开关,随着智能电表的需求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磁保持继电器静簧和动簧触点之间的分断距离非常近,缺灭弧装置,因此,其短路极限分断能力比较低。我想请教如何提高磁保持继电器的短路极限分断能力?或者说:是否可以采用磁保持继电器来做具有自动控制的微型断路器。

网友A:
磁保持继电器就是个继电器而已,不是断路器,所以不要指望他有很高的分断能力。要分断能力强,还是断路器!
磁保持继电器搞不好经常粘触点的。

网友B:
张冠李戴了

网友C:
小电流可以

网友D:
电能计量仪表一般体积较小,无法安装体积大的自动断路器,可以使用大功率的继电器进行通断。

楼主:
我给各位发一个使用磁保持继电器实现断路器的图片,这个产品特点是充分利用了磁保持的双稳态,自动操作闭合/分断效果比较好,同时还具有电流、电压、功率和电度等计量,实现485通信。不足是短路分断能力只有1500A。
如何能够提高这个产品的短路分断能力,目前有号称能达到4500A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