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故障表现

楼主(2014-06-01):
深圳恒普变频电源显示电源与实际输出电源相差28倍就是实际输出220v显示6000多v  带负载功率显示0000

网友A:
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样电阻lm358都是好的

网友B:
应该报过压了吧

网友C:
    有意调整电压,看是全程都差28倍?万用表测量实际数据。

网友D:
6000V不是早报过压了啊

网友E:
载波频率没有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全程都差28倍  输出频率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调?输出频率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程都差28倍  输出频率是正常的
    自己用频率表看输出端的?

网友F:
是不是电压采样信号没有到达CPU,查一下电压电压检测电路是不是有断路的地方

网友C:
   根据描述,好象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我们现在也用变频电源,看来要经常拿表测试输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