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1):
现有4个设备(就当它是电磁阀或电机吧)自动运行时是启动后按顺序开启、循环,转换到手动控制时,通过X输入随意控制任一设备,现在的问题,如果通过外部Y点接线轻易能做到,缺点是要使用多了一倍的输出点Y,似乎太过浪费,能不能通过PLC内部用程序切换的方法来减少输出点Y的使用?

网友A:
呵呵,楼主是第一次编程吗?
在大多数的工业自动化设备上,手动控制与全自动控制所驱动的负载是一样的。
为什么设备上会区分手动,点动(只循环一次),全自动呢(不断的循环)?
那是因为生产设备的过程需要,当设备改机生产一个新产品的时候,往往要调试设备N多次。

网友B:
确实是楼主你自己说的这样 通过PLC内部编程实现

正常的PLC应用都是这样用的

不管手动 自动 单步 都是控制同一个Y输出实现相应的功能

而不会去用另外的Y实现

网友C:
不能理解楼主的意思,一台设备就一个Y点驱动,怎么会有多出一倍的输出点,两个Y点驱动一个设备,好像外围还得加很多的转换电路才行,那不是多此一举吗???
既然自动可以运行,那手动X启动,直接驱动Y点不就可以了么,为什么要加Y点呢?

楼主:
一楼师傅可能没明白我的意图,举个实例吧,一台管材开料机器,需要控制材料长度,夹紧的松和开,切刀的进、退,当一管材去到尾部的时候,由于送料推杆不能继续推出材料,这时就要转为手动,分别控制切刀,松紧夹,材料长度控制,而这几个控制Y点刚好是与自动时的使用Y点重合。如果在PLC内能用切换的方式,这样就省去外部接线的麻烦同时也节约几个输出Y点做其它用途。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还是无法理解,既然手动和自动都是同一负载,为什么要用两个Y呢?
比如手动松开是LD X0 OUT Y0 难道自动松开要Y1?
既然都是松开为什么不这样
LD X0 OUT M0
LD MO OR M1 OUT Y0  M1表示自动松开
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E:
在大多数的工业自动化设备上,手动控制与全自动控制所驱动的负载是一样的,就是同时共用一个Y点。

网友A:
呵呵,4楼的思维还是停留在传统的继电-接触器控制电路里面呀。
当使用PLC可编程控制器进行制造自动化的生产设备的时候,所有的手动信号,自动信号,传感器信号全部接线进入PLC的输入端,而输出端是接线到负载驱动设备进行生产的。
那么手动信号和自动信号进入PLC内部以后,PLC是如何进行区分是手动控制还是自动控制呢?
呵呵,万能的程序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手动信号跳过PLC而在外部接线进行直接控制的方法,我也见到过。
那是当PLC的输入端已经占用完毕之后的无奈之举。
这样做的话,某些设备手动控制是无法实现到达限位后断电停止的。

网友F:
有多少负载就用多少输出,哪来的多一倍输出?
楼主出个图看看再说,就明了了

网友G:
想法比较好
估计实现不了

网友H:
手动就是手动旋钮加动作按钮的常开点串连,自动是手动按钮的常闭点与手动并联。

网友I:
外部的每样东西只需要一个输出点。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有4个设备(就当它是电磁阀或电机吧)自动运行时是启动后按顺序开启、循环,转换到手动控制时,通过X输入随意控制任一设备,现在的问题,如果通过外部Y点接线轻易能做到,缺点是要使用多了一倍的输出点Y,似乎太过浪费,能不能通过PLC内部用程序切换的方法来减少输出点Y的使用?
    总共多少个输出?稍微多一点输出是可以办到的。

网友K:
用输出点组成矩阵输出可以扩充输出点,我看到用13个点控制24个电磁阀。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使用电磁阀要双向的,如自动夹紧是Y1,到位不要夹紧时,断电还夹紧的,不会松开的,自动松开是Y2。所以自动与手动的转换是不影响之前的动作。因此自动与手动是同时共控制一个Y的

网友L:
关于7楼、8楼:
传统的继电-接触器控制电路,连续动作(自动)和手动,控制部分可能有区别,但“输出”仍然共用;
手动直接控制(比如接触器),是为了在PLC出故障时,能够进行控制(至于限位,电路设计时将考虑到)。

网友M(2014-07-02):
回复 网友K:
我知到距阵输入,不知距阵输出,请问大侠你用那条指令,如何接线。望大侠言明不胜感谢.

网友N:
做过手动用硬件,自动用plc.但成本不低,而且要高于整个用plc系统的.
也叫硬件冗余.

网友O(2014-09-05):
楼主说来说去 负载还是那几个负载 只要在程序内部编辑就可有做到手自动的切换了 怎么需要加点呢~~~~~~不理解

网友P:
你的意图无论什么品牌的PLC,都完全可以通过编程实现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D:
还是无法理解,既然手动和自动都是同一负载,为什么要用两个Y呢?
比如手动松开是LD X0 OUT Y0 难道自动松开要Y1?
既然都是松开为什么不这样
LD X0 OUT M0
LD MO OR M1 OUT Y0  M1表示自动松开
还是我理解错了?
我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