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2):
一次考试,让写一个程序连锁,自己琢磨着这么写不知是否正确,西门子S7-300
A(
L "LT101"
ITD
DTR
L 2.764800E+004
/R
L 2.000000E-001
<R
)
S "FV101"
S "P101"
R "FV102"

A(
L "LT101"
ITD
DTR
L 2.764800E+004
/R
L 8.000000E-001
>R
)
R "FV101"
R "P101"
S "FV102"

网友A:
在两个之间呢?怎么动作
程序怎么写都行   就看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液位高低连锁的题目,至于中间的液位考试题没说,所以不用写。
现在偶担心的是S\R是否能够在一个判断条件下多个同时进行,先前看偶厂的PLC控制程序中,都是一个条件对应一个S或者R,没有见过这个一个条件对应多个的。
这个题目中如果按照一个条件一个输出,感觉程序过于臃琐,所以就简化了,但没有具体下载到PLC中测试,因此心里没底。

网友A:
你这样说我知道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一个条件,并联输出多个S R  是没问题的

一般来说,处理相同的事情,应该编一个相关的块,有些还是西门子的标准块,用起来也方便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朋友的帮助,偶心里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