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楼主(2014-06-02):
有这样图纸吗?4KW电动机正反转PLC远程控制图纸,CAD图

网友A:
如何远程控制的?是几百米,还是几十几百公里?
如果只是远程一个马达启停,根本就不需要图纸。

网友B:
plc有远程输入输出,找plc供应商就行。

网友C(2014-12-12):
远程有线还是无线控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