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变频器的疑问

楼主(2014-06-02):
前两天,碰到一台四方小功率变频器,炸掉了。是单管的,六只K25T120,制动管没装。经查六只管炸了两只,其余四只测试也坏了,驱动光耦是六脚的W314,坏了一只,电阻坏了两个、还有U相上桥P端铜箔炸开。没看到输出保护和IGBT保护电路,手头只有25N120的单管,在焊管前,测了下停机截止负压和开机激励电压,六管均无负压、开机只有下三管有交流18伏左右的激励电压。仔细看了下电路,没装管的话三只上管应该测不出激励电压。因有其他事情,就焊管、串电灯上电了。三相输出平衡、拆除电灯,恢复电路带载正常。虽然搞好了,想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确实有一些电路设计是上桥没有负压的,早期的松下伺服就是很好的例子。

网友B:
拆掉管子的话,U/V/W对N短路上电开机,你就会发现上桥有驱动电压了。上桥电容是靠下桥的导通来形成回路的,你拆了下桥上桥不会有电的。短接就是人为地形成回路

网友A:
原来是这样的,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学习了,那停机时我没有量到截止负压又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C:
四房的单管的做的样子很好,我是指管子放的位置好,维修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四房的单管的做的样子很好,我是指管子放的位置好,维修方便。
同感,比如三晶的就拆不好装不好装很费事。

楼主:
当时就是因为这么精致的小东西扔了太可惜,才留下来给它第二次“生命”的呀!哪位大侠指点下为什么我没测到停机时的截止负压呢?还是停机就没负压?

网友E:
四方E300变频器,简易型的,驱动电路没有那么神乎,对于这种机型就是没有驱动反向截止电压(负压)。。。。
其实,很多小功率的变频器都是这样的做的。。。你只要把它的电路顺一下就真相大白了

楼主:
谢谢楼上解惑!论坛确实是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B:
回复 楼主:
首先你要明确,负压不是必要条件,驱动三相是否平衡也不是必要条件,驱动不平衡输出也可能是平衡。与设计的电路有关,很多人形成误解。有些电路你自已研究下发现,比问别人可能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楼主:
谢谢楼上耐心解答!

网友F: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G(2017-03-22):
我手里正好有一个一样的,整流模块坏了,一路igbt两个也坏了还有电源模块,igbt上电容也爆下来一个不知道如何下手,请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