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2):
整个都看不懂~~好纠结~~~
那个SDPB是什么都不知道~~
4-20MA估计是工作的电流对应值的范围~~

下面 5  2  4  也不懂  2 4那个圈是什么意思呢?
求大神解答下~~
感谢各位了~~

网友A:
模拟量电流信号输入到电流接收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电流信号输入到电流接收端。
那个 下面那块是什么呢?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懂~~

网友B:
5  2  4代表的是线号,2  4那个圈代表屏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啊~~那5号线接哪里呢?
没看懂~~

网友C:
图片里面就是一个模拟量信号的接线方式与规格的说明而已。
因为传输的信号是弱电信号,电压以及电流的数值相对于220V或者380V的强电信号非常之低,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所以采用了带屏蔽层的传输电缆,图片里面的数字5就是屏蔽层接线方法。

网友D:
5号线接电缆的屏蔽层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图尔克总线模块,接受模拟量用的 5是屏蔽线,2和4是信号线

网友F:
屏蔽线应该是接地的

网友G:
模拟量。5是屏蔽线的屏蔽层。是接地的。

网友H:
你厂的设备是哪个公司出的

网友I:
德国图尔克的总线模块,接模拟量输入的;

网友J:
2芯的1.0mm2的屏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谢版主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人啊~~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额  图尔克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大神啊~~可以加你QQ交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版主大大可以加你QQ吗?~~~

网友K:
4_20MA的电流信号输入到某个模块(SDPB-4QA:CO),用两芯一平的屏蔽线,4接负.2接正.5接地(屏蔽)

网友L:
通过上面知道是啥东西的。

网友M:
2.4线径是1平方的,5是屏蔽点。总之就是两芯的屏蔽线,线径是1平方

网友N:
引用 网友K:
4_20MA的电流信号输入到某个模块(SDPB-4QA:CO),用两芯一平的屏蔽线,4接负.2接正.5接地(屏蔽)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