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2):
plc为欧姆龙cp1e-e40,用的置位和复位指令,编译时咋说有重复线圈输出呢?操作数用的符号定义,程序能运行。

网友A:
要看条件,双线圈不允许的,但有些情况可以,新手一定避免双线圈

网友B:
尽量避免吧 看情况的

网友C:
plc会运行的,全部用置位,复位没关系的。

网友D:
这个只是警告,直接写入PLC内,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可以运行,但是容易造成你自己逻辑的混乱,还是检查改正的好。

网友F:
置位 复位可以正常用
搞清楚对应关系就行了

网友G:
能运行,但输出状态不确定

网友H:
没问题,但结果可能与你所希望的不同

网友I:
1、只要不是OUT指令重复输出,置位和复位最好针对个一个状态或是多个状态,成对使用。
2、尽量用OUT指令,因为有时候置位和复位脉冲会在周期里丢失。

网友J:
为什么要用双线圈?

网友K:
OUT不允许双线圈,SET和RST可以的

网友L:
你说的情况没问题,你用的是置位和复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