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3):
面板不显示是什么情况?黄灯绿灯都是亮的。

网友A:
重新插拔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面板问题 换一块面板也是这样

网友B:
有面板先换个试下是面板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面板试过了 是好的 主板问题的话怎么弄呢

网友C:
主板与面板之间的通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