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3):
22KW天津甘泉水泵,额定电流46A左右,用FRN22G-22KW富士变频器带运行90分报过流,卡输出电流66A,换富凌30KW电流也是66A,由于说明书下载错误PID没设好又换原变频器带,频率50HZ输出46A,三相380电压也正常,正反转都异常,仅出点水和气,压力显示也只有0.05兆帕,一放气压力就归0,回来后和水泵行家求教说是井里的铁管老化或胶垫破裂,一想也有道理,额定46个电流实际66个和泵下的深有关系,现在管道中途破裂电流成46个也倒符合,今天用户用减压启动柜一试还能正常供水!

网友A:
这问题比较奇怪,有经验的来谈谈……

网友B:
不用变频能出水?

楼主:
用减压启动柜能出水,问题找出来了是反转,因为我是倒变频输入侧电源。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新手吗

网友D:
疏忽大意了,干活时不在状态

楼主:
一个是变频器设置了防止反转的,调换REV FWD无效,还有一个是调换变频器的输入电源线调反转无效,这2个教训很深刻

网友E:
经验太少啊。水泵经常碰到反转出水量少的问题。一看水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