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3):
仪表中的开关量输出,二组常开/常闭触点,驱动能力:24VDC/25mA和触点容量1A或500mA,各代表什么意思呢?驱动能力和触点容量我容易混淆。整不明白,可能没有了解其本质意义吧。 望各位大虾能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是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础感念问题了。驱动能力是指的开关量输出的驱动元件的输出能力,规定了他的电压和电流等级范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开关量输出器件就过载了。信号会衰减。

如果是输出的干触点,那也给出触点的容量,一般都是给出阻性负载和感性负载两种参数。

网友B:
        触点容量是通流能力。直流的电流一般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