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

楼主(2014-06-03):
电压220,电阻15欧姆。。的加热管
功率多大。。。

网友A:
2500W-3000W,测一下电流算更准确。

网友B:
一般产品都标有额定功率的,只是在无法看到原装铭牌或者标示的时候才去估算。
但是如果想估算准确的话,就必须进行实物电流测量,否则估算值也只是理论上的数值,并不能代表实物的实际数值。

网友C:
用直流估算,不正确

网友D:
钳电流计算最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测的电流乘以电压就是功率?

网友E:
3.2kW功率。所以电阻的功率要选择6-10kW,阻值15欧姆。这样电加热管就不会总坏了。把电加热管的功率值选大,保证它的温度不会热积累。

网友F:
    220*220/15=3226W,因为有制造误差的存在,所以把这个计算功率要加大,选择功率。

网友G:
P=U*I=U*U/R这是理论的算法,实际你自己勾下电流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