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3):
   在修理一台伺服驱动器开关电源过程中,想看电源的振动波形,用示波器来测量,谁知示波器夹头刚接触到变压器一次绕组的一端时(本人非常谨慎,保证没有触碰到其他导体,测量探针还是悬空着),244YN电源集成立刻击穿了,就是D极和S极短路了。后来看相关的一些资料,示波器的使用其实是很讲究的,虽然在电子维修中使用有时好方便,如果像我那样只有一点点这方面的知识,在维修过程中还是谨慎使用为妙,希望论坛的各位高手们也讨论一下示波器的使用。

网友A:
曾经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还是因为不懂造成的,后来正确使用就好了,示波器的面板上那接地的端子不能接地,一接地就会出现击穿MOS管的现象。

网友B:
很少使用示波器的,也没有!

网友C:
烧了,没分析出原因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分析出原因,希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接地,而且示波器已经使用了隔离电源,但跟测试的板子共电源的。

网友D:
人体感应也可能引起误触发,开关电源要窜灯。

网友E:
先夹好,不要上电后去测量。

网友F:
学习了!曾经用示波器,准备测试变频器开关电源部分,先把示波器电源插到电源,探头地线夹子夹在开关电源地,然后合变频器的空开,结果。。。。。三相电源总空开跳!试了几次,都如此。后把示波器电源插到隔离的220交流上,正常了。

网友G:
用的较少

网友H:
探头的地夹子和示波器电源的接地线是通的,如果示波器电源接了地线,那么夹子夹错位置的话就很危险。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就买差分探头,安全。

网友I:
没看明白,楼主测量的是电源哪里的震荡波形?

网友J:
额!当时读大学的时候,老师说过,示波器的探头是带电的,所以你这样上去搞,肯定会。。。。。

楼主:
回复 网友H:
示波器的电源来自隔离变压器,地线没有接,刚才测量过,夹头确实是接示波器地线的。我想问题还是来自于示波器的电源跟被修电源板是共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老师讲示波器应用的时候刚逃课了,哈哈!

网友K:
不使老式的示波器,就没这事了。现在的福禄克示波表,探头与电源是隔离的,测试点的电压值要小于800V就没事。自动判断测试点电压,自动转换量程。傻子式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我也知道的。钱不是问题,但没钱才是大问题啊!哈哈!

网友L:
我用福禄克F124就没事。LZ在用示波器使应该单独给示波器隔离电源,板子用不隔离电源或再用一个隔离变压器就应该没事,不应该示波器和板子共电源。

网友M:
使用带隔离电源的示波器,有一次借别人一个示波器使用,测驱动波形,测了几次都好的,突然有一次,探头放上去,嘭,示波器响了,拆开看了保险爆了,是那种没有隔离电源的,最后发到厂家免费维修了(保内,示波器保修时间长,这个有4年)

楼主:
  虽然分析来分析去想不出构成短路的回路,只能用电感,高频感应等术语来解释了,都是当年专业课学不好的结果啊!
但是根据上述各位仁兄的分析和建议,可以肯定的是示波器电源一定要跟维修板绝对隔离开。

网友N:
我还没有使用过示波器  羡慕啊

网友O:
开关电源的开关变压器之前的地属于热地,非冷地,这个地也是可以和大地构成回路的。而台式示波器的话 探头夹和电源地线是相通的。楼主接上地线夹的话,热地一端通过示波器短路到了地线所以短路烧毁了。测试开关电源的话首选是使用差分探头,或者给开关电源供电使用隔离变压器,从而断开开关电源热地和大地之间的电位差。应急的办法是把示波器的220V插头上的接地线断开,但这样示波器整体也会带电,容易造成电击危险。

网友K:
回复 楼主:
哇,原来这样。知道了!

网友P:
示波器的鱼夹是和外壳相连的并接地,使用时应考虑这个问题,最好采用1比1的隔离变压器供电,再者,可以使用便携式蓄电池供电的示波器。

网友Q:
引用 楼主:
   谁知示波器夹头刚接触到变压器一次绕组的一端时............。
变压器一次绕组--------怎么能接这里呢?

使用各种示波器、扫频仪等待,30多年,没有发生这个情况哇。是夹错点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O:
学习了,但是我的示波器根本没有接地哦。

网友K:
你看看这个示波器的黑表笔探头,是不是与示波器的外壳连接了?如果是,那就应该找到问题的结症了。有这种示波器,一定要注意在接入强电的测试时,要搞好隔离。测试弱电,也要注意。主要是这个探头的负极与外壳短路,外壳与电源的N线短路了。这种接法对人是安全的。对电子设备很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K:
   刚才测量过,表笔的地极跟示波器的外壳,跟电源线的地线确实是短接的,但是跟电源线的N极电阻是超过3MΩ的。但是我认同各位要隔离好的观点。呼吁大家都动手测量一下吧,我想这个问题是不少人都碰过壁的。

网友O:
估计你楼上是笔误,误把接地写成N了。台式示波器基本上都是 探头接地夹、外壳、电源插头地线三者相通的,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除了TEK还是安捷伦的记不清了,有一个系列是自带隔离的。如果你确认你示波器的三孔插头没有接地线的话,那有可能是因为你示波器的开关电源冷地和外壳相连的关系。

网友Q:
呵呵,怪事,你们都遇见了。我没有遇见过。找对测试点,才是真。

网友R:
楼主查查是否有事实上的接地现象,从现象上应该是有接地现象。比如示波器外壳与工作台构成回路而工作台是接地的等等,细查一下。

网友S(2014-07-08):
共地了,肯定要烧,有时夹头串加电容

网友T(2015-09-23):
TDS1012的电源,我修过N多个,图纸也绘制出来了, 这个机器电源板坏得多,

网友U:
楼主说得对,示波器要慎用的。具体要看修的机器、电路特点、部位的。用惯自己的工具就行。

网友V:
回复 网友O: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最终发现是示波器的接地端形成了回路。

网友W(2015-11-26):
我也在使用示波器,谢谢各位,学习了。

网友X(2016-11-13):
大家都在学习,不是大学的课程没学好,而是高中的知识没学好,电压和电位的概念没理解透,不要说老师说的什么热端冷端,一切都是电压惹的祸,烧了很多东西得到教训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