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3):
FX3U的做modbus如何计算CRC?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3U的做modbus如何计算CRC?
FX3G FX3U的PLC增加了CRC校验这个指令,可以翻阅一下手册;
另外加485ADP-MB这个特殊模块,可以用ADPRW指令做MODBUS通信,CRC校验自己计算!

网友B:
3U自带CRC校验指令,请查阅手册

楼主:
ADPRW里面没有CRC这个参数,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PRW里面没有CRC这个参数,怎么办?
自己计算的,不用你管

网友C:
CRC D10 D25 K6

非常简单的一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