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3):
我现在要求在wincc中画一个按钮 一个圆 按钮第一次按下时 圆颜色为黄色 第二次按下时 颜色黄黑变化 第三次按下的时候为黑色  我现在程序写好了按钮关联M0.0 ,圆关联Q0.0,  PLCSIM仿真没有问题  我想Q0.0输出0 圆黑色 输出1时圆黄色。在wincc 6.0中设置的圆的属性-颜色-背景颜色-添加事件为动态对话框,然后选布尔型,设置当前变量为1、0时的颜色,运行时发现Q0.0单独输出0和1时没有问题 但是0 1交替输出的时候圆的颜色不变化了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啊?颜色不是随着0 1变化的吗?还有我发现wincc的画面总是慢半拍..不知道为何 请教了谢谢

网友A:
换成其他类型变量试试,是要能读写并保持的。如果要输出,Q0.0再与这个中间变量关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求在wincc中画一个按钮 一个圆 按钮第一次按下时 圆颜色为黄色 第二次按下时 颜色黄黑变化 第三次按下的时候为黑色  我现在程序写好了按钮关联M0.0 ,圆关联Q0.0,  PLCSIM仿真没有问题  我想Q0.0输出0 圆黑色 输出1时圆黄色。在wincc 6.0中设置的圆的属性-颜色-背景颜色-添加事件为动态对话框,然后选布尔型,设置当前变量为1、0时的颜色,运行时发现Q0.0单独输出0和1时没有问题 但是0 1交替输出的时候圆的颜色不变化了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啊?颜色不是随着0 1变化的吗?还有我发现wincc的画面总是慢半拍..不知道为何 请教了谢谢

属性的默认的更新周期为250MS,你可以更改这个以提升更新速度。

网友C:
PS:可以在WINCC项目启动项中 勾去你没用到的相关功能,提升系统运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