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

楼主(2014-06-03):
我公司一台设备,新放的线缆(不走电缆桥架)。4*1.5  带屏蔽,线放完后,还未送电,就发现此线有电,测量对地电压150VAC ,配电室端屏蔽接地后也不行(现场没接屏蔽)。怎么消除?

网友A:
呵呵,无端生出150V的电源呀?接个灯泡看能点亮吗?
要是能点亮负载的话,麻烦大了。

网友B:
不用发电机了,省电了

网友C:
没说清楚,感应电来自电缆的哪个地方?是外皮?还是线芯?如果是线芯,你就没法屏蔽了。看看是怎么传进来的吧。

网友D:
电源为什么要用屏蔽线呢

网友E:
和其他的高频设备有接触吗?

网友F:
“感应电”是在芯线上还是屏蔽上,大致分析一下其来源。

网友G:
有没有和动力线缆在一起穿管混装呢?屏蔽接地有没有专用地线呢?接地线不能串接的!仅供参考

网友A:
呵呵,4×1.5平方带屏蔽的电缆线,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做传输信号使用的对吧。
信号线出现感应电还真是麻烦,尝试将电缆两端的屏蔽层进行接地处理。
如果还是不行,只能重新检查电缆所走过的路线,避开与其他电缆重复行走。

网友H:
我们也有这种现象 但是这个电压手摸上去不会触电 是不是跟配电房的地线零线有关?

网友I:
接个灯泡试试,如不亮,是感应电

网友J: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4芯线中,有的芯已经接到220VAC或者与带电体(哪怕是零线)相连,别的芯线就会感应出一定的电压。

另一种可能是空间的电磁辐射,让电缆这个天线感生了电压。

如果线路做开关控制用,一般来说,感应电荷较少,加个继电器隔离一下,也就消除了影响。如果线路做模拟弱信号传送,那么所有芯线一定不要与220等高电压级别回路相连接,如果确实是电磁辐射造成的感生电压,那须要把屏蔽线单端或双端接地都试一下,尽量把感生降到最小,这种信号是共模的,降低到一定程度,你的信号接收端选差分形式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呵呵,4×1.5平方带屏蔽的电缆线,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做传输信号使用的对吧。
信号线出现感应电还真是麻烦,尝试将电缆两端的屏蔽层进行接地处理。
如果还是不行,只能重新检查电缆所走过的路线,避开与其他电缆重复行走。
换成屏蔽线也行,促进一下经济发展吧

网友L:
首先查找感应源在那里,再查找感应路径是怎么传输过来的,不就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