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3):
想用单片机做个简易变频器,思路都搞好了,现在有个问题不知道6个IGBT导通时序,哪个高手解释1下。

网友A:
连这个还没有搞清楚就开始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切就绪,只差这个

网友B:
确实还没有看到过6个触发的时序图,就是在6个相同“幅值-时间”坐标系上表示一个完整周期下的同一时间的不同驱动触发幅值变化。这个要用6通道(至少3通道)示波器才能看到吧?

网友C:
去看写电路里的三相电,根据里面三相电的相序是120度,你6个IGBT的导通角度可以推换过来!

网友D:
如果你的单片机是业余级的,还是用专用芯片来产生PWM信号,三相变频信号的产生算法还是比较复杂的,为了可靠保证模块的安全,还要死区控制,业余搞搞就用个专用芯片,单片机向芯片写控制字节就可以完成可靠的控制了。

网友E:
楼主很搞笑,给我的理解大概是想买部100W的保时捷,差不多够钱了,就差99W

网友F:
上图吧,大概可以明白的

网友F:
简单说明
状态1。。。。。V4、V5、V6导通,  V1、V2、V3关断
状态2。。。。。V2、V3、V4导通,  V1、V5、V6关断
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仁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是推导出3相相差120度的逆变时序,不要想得太复杂什么空间SPWM,说的简单点就是把直流变为3相交流,至于能不能用再来修改程序,上个月做了个IGBT的直流调速器效果很不错。

楼主:
这些我也知道,难度是有的,但是我们都是听别人说有多么多么难,其实自己也没做过并不知道难不难,做过和听说是两码事。承认单片机是业余级,但是死区我也考虑好了,再者专用芯片好像200多1块玩不起,就用89C52做,如果成功到时一定上图。

网友D:
几块钱一片的芯片,SA8281,你下载个datasheet看看就知道了,8位并行接口写控制字节,估计你能玩得起来的,这个做起来跟专业级变频器没什么两样,做的完善一点的话在IGBT驱动级做过流保护,SA8281专门有个引脚是响应接地故障封锁输出的。

网友F:
楼主如果仅仅只是做个让电机转起来bpq,比较容易实现。。。。
我有现成的方案,是供学生在实验室里用的那种,至于用到工厂里那就有点悬乎了。。。。
bpq技术貌似已经很简单了,但真正做好它的国内貌似也不多见吖
夜郎自大者多了去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额!单片机我是不怎么熟悉的,但是我个人会一些DSP的编程,建议改成DSP芯片吧!在做保护电路方面跟程序设计会容易很多,相对来说,控制跟响应速度会快不少。就是不知道你会不会DSP,单片机应该可以做,就是可靠性有点儿悬,实际应用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几块钱真的?我在淘宝上查200多,请问这位大哥用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就是搞转就行,做专业级水平还差的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