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4-06-03):
廖老师,我用314下载一个程序时,报错是内存空间不足,但用“将程序下载到存储卡”这个功能时却又能将程序下载,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廖老师,我用314下载一个程序时,报错是内存空间不足,但用“将程序下载到存储卡”这个功能时却又能将程序下载,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工作内存的大小决定你可以运行多大的程序,相当于你电脑的内存。存储内存的大小决定了你可以存放多大的程序,相当于你电脑的硬盘。

存储内存不够,你可以通过扩展MMC卡容量来获得提升,工作内存不够,你需要不断精简你的程序以缩小占用工作内存的空间,如果已经无法缩小,说明你选型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问一下,我要是再有更新的程序以后就直接下载到MMC里可以吗,再不下载到工作存储区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