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3):
用PLC控制伺服电机带动分度盘转动。要求是只朝一个方向转无限次循环。初学者求大神帮忙!!!邮箱lele777236@126.com

网友A:
不知道什么PLC, 三菱的PLC脉冲输出指令脉冲数为0就表示输出无数脉冲, 不停地输出, 除非中止脉冲输出。

网友B:
三菱PLC使用结构文本编程

while(1)
{
循环体

}

网友C:
也可以设置位置控制的,通过外部通断信号控制伺服运转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E:
用循环指令.

网友F:
用完成時的上升沿重置輸出就好了

网友G(2014-08-08):
无线输出用FUN140,输出脉冲数为0  只要控制端不断开,就会无线输出的。

网友H(2014-12-13):
引用 网友G:
无线输出用FUN140,输出脉冲数为0  只要控制端不断开,就会无线输出的。
赞同!脉冲数为0本身的意思就是脉冲数为无穷大

网友I:
同意楼上各位的意见。

网友J:
这个不难,程序循环执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