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3):
今天维修一台施耐德ATV28 15KW变频器,测量P对W相直通,第一次维修施耐德的变频器,模块型号是MIG75Q7CSA0X。好像是智能模块。驱动电路不知道该如何检测。将模块拆掉,单独给电源驱动板上直流电,静态测量驱动电压1--4供电15.7伏
5--8 供电15.7伏 9--12供电 15.7伏,13--20供电15.7伏。3--4电压为15.7伏,7--8电压为15.7伏,11-12电压为15.7伏。20对16、17、18、19电压为15.7伏。运行状态下测量1--4供电15.7伏5--8 供电15.7伏 9--12供电 15.7伏,13--20供电15.7伏。3--4电压为8伏,7--8电压为8伏,11-12电压为8伏。20对17、18、19电压为8伏 20--16为15.7伏。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驱动是不是好的。。。。

楼主:
这是模块的资料

内部结构图: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些电压数值正常,按说频率变化时模块驱动脚的电压应该变化,我测试了却没有什么变化,不知是 什么原因。

网友B:
20对16脚的动态驱动不正常了,处于截止状态,测量一下16脚连接的高速光耦的输入端跟其他的输入端的差异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个是制动,截止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看数据是正常的了。

楼主:
将买来的新模块装上去,单独给驱动板和主板上直流电运行报OCF。如果不装模块的话,单独给驱动板和主板上电运行正常,频率上升。郁闷是买的模块有问题,还是驱动有问题。将拆下来的所有东西都装起来再次上直流电,运行还是报OCF.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D(2018-04-17):
回复 楼主:
后来 ,查到什么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