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问题

楼主(2014-06-03):
如果有两个PLC 它们之间有通讯,我如果说在其中一块PLC中建立一个数据块(共享数据块)(比如说DB10.DBX2.1)那么我另外一块PLC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DB10.DBX2.1这个布尔量,它们之间还需要做些什么桥梁之类的吗?谢谢大师们了

网友A:
在网络连接中  有个全局变量   可以定义   db到另外一个plc中定义接收    通常叫mpi通讯

网友B:
发送和接受都要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定义呀?能详细点吗?

网友C:
这样就可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D:
啥通讯?mpi还是profibus?profinet?

楼主:
回复 网友D:
mpi 和 profibus分别怎么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