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3):
我有一路DI开关信号,有被碰壳体短路的可能,现在想加路保险丝,但不知保险丝是加在这个DI点输入这头好,还是加在公共端汇总的那头好。加上保险丝之后是否可以防止短路烧模块情况,另外配这个保险丝要清楚哪些plc参数才能选购

网友A:
      创造条件,不让碰到可以吗?

网友B:
输入端子耐压等级,充许电流

网友C:
呵呵;输入信号的电流很小,只有几mA;

楼主:
碰的可能性很小,但万一碰到壳体就很麻烦,所以想加保险丝多个保护,但不知怎么接线和选型才能起到作用

网友C:
呵呵;选个安培数小的加在公共输入端吧;
单个输入点只有几mA,不好选的;

网友D:
就只有1路那就加中继隔离呀!保护PLC

楼主:
想过加中继隔离,可能会烧开关电源,所以想了解直接加保险丝能否起作用

网友A:
      壳体是什么材料呢?

网友E:
套上热缩管,做好绝缘,比加保险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