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的并行编程

楼主(2014-06-03):
想请教一下各位:
如下图所示的:S24 S26 X7---SET S27应该怎么输入?

楼主:
是在 GX developer下怎么编?

网友A:
ld s24
and s26
and x7
set s27
楼主想要这样结果吗?用LD就可以了

网友B:
图中右边的编发是错误的。看看顺序控制指令吧,台达的才这样编呢

网友C:
是红线的部份是哇,用STL S24.STL S26.LD X7.SET S27.在体形图中我一时是那样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