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4):
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海利普HLPH05D543B单板测试,不带电机输出平衡,但是带电机5-6S后跳LU。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电容都换了,缓冲电阻没问题,没有假焊.模块有测试过好的。麻烦指出哪里出问题了,最好指出哪个元件,感谢

网友A:
旁路接触器没有吸合

网友B:
检测电路有问题了吧

网友C:
测一下直流母线的电压吧 有没有明显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吸合了的,我怕吸合不牢固还特意换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测我都拆了试了,一样

网友D:
看下故障时的母线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