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没问题?

楼主(2014-06-04):
大家帮忙分析下,左右抬刀都是电磁铁控制的,但是右边刀有时不动,而且发热。我检查了线路没发现接触不好的问题。是不是设计问题?按图纸的话,电磁铁先通的是全波整流后的电压,然后就剩半波整流的电了,这个有没问题?

网友A:
坐等答案,占座。

网友B:
继电器线路,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C:
图形不完整呀,你查查KM5电磁铁那部分接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检查了没发现接线问题,才问这个电路有没问题的。

网友D:
按照图分析,并在电磁铁的二极管是起反向脉冲吸收作用的,电路正常工作时它不工作,当KM4或KM5断开接点的瞬间,电磁铁会产生一个反向脉冲高压,这个二极管就是短路次高压的,因为它的极性正好是相反的,至于发热的问题,在电磁铁工作的时候测一下电流,估计是匝间有短路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没有那个二极管呢?我检查线路的时候发现直接到线圈的,没看到并联在线圈上的反向二极管

网友E:
原理图,看不出问题来

网友F:
设计应该没问题,
检查右抬刀的电磁铁线圈,是不是短路了哦 ?
两个线圈的电阻都测量下,看是不是一样,不一样肯定有问题。

网友G:
电路没问题,应该是机械部分卡住了。

网友H:
左右线圈互换试试,看机械部分

网友I:
控制电路没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量一下线圈两端有没有二极管特性?反向脉冲电压空载时很高,会损坏电子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二极管,两线圈阻值都差不多。全波整流和半波整流后的电压应该是不一样的,线圈没影响吗?

网友J:
一般来说是线圈局部短路引起的故障,你测一下故障线圈的电流与好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K:
左刀与右刀的控制完全一样,右刀若没事,左刀有事,就检查左刀的开关触点或线圈或线圈的续流管。

网友L:
上个全图看看
目前未发现

网友M:
 测量电流,两边对比。

网友A:
LZ问题解决了没啊,我等着答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段时间又没出现过那问题了,原因找不出来,很郁闷,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发病。

楼主:
现在两边抬刀都不能动了。时间继电器设置的是1S,图中虚线框里的东西是没有的。假如左边线圈先动(KM4),就是说先通220V全波整流电源,1S后再接入220V半波整流电源,差不多持续60S左右,切换到KM5得电。也是先通220V全波整流电源,1S后再接入220V半波整流电源,差不多持续60S左右再切换到左边。如此反复运动,直到按停止。

网友N:
先脱开N4  N5线,测量动作时的电压,应该是全波整流时吸合线圈,半波时保持住就行,节能。如果全波和半波时电压正常,那就是抬刀线圈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