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4):
UDC 2500 控制器能否设置两个报警,一个比设定值高10度报警,一个比设定值低10度报警,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你拿说明书对着设置就行了,一般二次仪表,控制器,不同品牌,型号设置方式不一样,要看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