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是不是分流用的?

楼主(2014-06-04):
这个是三通,看起来像是分流用的,增加出线数量的。

楼主:
那这个二通是干嘛用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干嘛的呀?

网友B:
这玩意谁能细说说,有点意思

网友C:
没用过这种的

网友D:
没用过这种母排
我们厂用的施耐德的母线

网友E:
第一次见,第一张图片下面一段有皱纹的那里,是不是起缓震作用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两根电线连接时,一般是扒皮扭起来,这个连接器电线扒皮后直接插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那一圈一圈的,叫做伞群,是增加爬电距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这么一说,第二个我明白啦!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