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怎么选型?

楼主(2014-06-04):
大家是怎么选的啊,去哪找订货号啊?还有怎么选可以选的比较全?

网友A:
首先要看你对于PLC的质量要求,其实就是资金问题,选择PLC的牌子,比如西门子,欧姆龙,三菱等。然后就要看你的功能要求了,也就是选择PLC的CPU类型和扩展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西门子的啊

网友B:
呵呵;先把自己用的点数等要求搞清楚,下载本SIEMENS S7-200系统手册,参照上面的选;

网友C:
  自己把AI,AO,DI,DO的点数弄清楚之后,给当地的西门子代理商联系,告诉他们点数,会帮你选型的,订货号也会给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把AI,AO,DI,DO的点数弄清楚之后,给当地的西门子代理商联系,告诉他们点数,会帮你选型的,订货号也会给你的。
挺方便的啊

网友E:
下载中心下载一个产品选型样本看看就行。

网友F:
222  224  226  224xp
对应的扩展模块
很容易选

网友G:
s7_200快过时了,还是s7-200smart吧,可选的余地更大,编程和200一样。

网友H:
先整理下外部点多少,分类(AI,AO,DI,DO),再跟西门子选型手册对照就行啦。不想对照也可以直接找供应商,把点数报过去让他推荐。

网友I:
把要求列出来  直接打400  找西门子客服   他们说的清清楚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