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4-06-04):
我用西门子PLC控制步进电机,给的频率必须低于125HZ电机才能转起来,所以电机速度特别低。求大神指导。谢谢。
还有下面是我的程序,采用包络线给出脉冲周期,为什么PLC的灯不亮。是包络线有错误吗?

网友A:
呵呵;你步进电机最高转速对应是多少?
125HZ时对应转速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步进电机额定转速应该为400r/min,但是我现在只能达到20r/min,电机空载启动频率应该能达到4kHZ,但我现在只能是125HZ,再高的话电机就不转了。不知道是电机的问题还是我程序包络线指令使用的不对。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B:
楼主没有把频率跟转速的关系搞清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步进电机的转速不是只和脉冲频率和驱动器细分有关吗?速度=频率*60/2008细分。现在主要问题就是电机转速很低,但是我提高脉冲频率,电机又不转了。纠结呀!求大神帮忙

网友C:
频率高于125HZ时,电机抖动吗?电机带负载吗?空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是空载,频率高于125HZ电机直接不动了,没有出现抖动现象!

网友C:
带点负载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D:
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最好是直接使用S7 200 库指令,控制较简单,你只要给定速度,位移量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使用向导的话,创建包络线的话要给一合适的加减速时间,不然的话电机会堵住转不起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延长减速时间,那加速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