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4):
是这样的,漏电断路器控制一条50平方的电缆,电缆末端接在拉好的三相四线上,(车间所有的电从三相四线中引下线 空开、漏电断路器再控制)测得电缆零线断线并且与一根火线融在一起,导致相电压变成线电压,今天上午把电缆接在三相四线中的接头去掉并且发现电缆一段融了,锯掉融了的一段,测得电缆4线绝缘良好,测得三相四线的零线与三根火线电阻都是180欧姆,3根火线之间500多欧姆,我把看到三相四线引下线控制的开关都关掉了,这意味着不正常吧,或许是还有开关没关吧!把电缆与三相四线接好,测得电缆首端的零线与三根火线电阻也是180欧姆,3根火线之间500多欧姆,这说明电缆没断线吧?送电测得电缆首端电压正常,可是在三相四线的引下线在断路器进电源测却没有电压,怎么回事啊?????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导线在工作的过程中,由于电阻的存在会发热。导线的电阻一般都很小,其发热功率可以用公式q=I^2R标明。q=I^2R标明:关于一段实践运用中的导线来说(R已底子安稳),经过导线的电流越大,其发热功率也越大;若电流量安稳,则导线的发热功率也是安稳的。在工作过程中放出的热量会被导线自身吸收然后致使导线温度的升高。导线在工作过程中虽然不停地在吸收电流做功开释的热量,但其温度不会无限制的上升。由于导线在吸热的一同,也在不断地向外界放热,现实标明,导线通电后温度逐渐上升,终究温度安稳在某个点上。在这个安稳点上,导线吸、放热功率一同,导线处于热平衡情况。导线接受较高温度工作的才干是有极限的,逾越某个最高温度工作会出现危险。这个最高温度天然也对应某个最大电流,导线逾越这个最大电流工作即是过载。导线过载直接致使导线自身及其附近物品温度升高。温度升高是致使该类火灾最为直接的缘由。
……

qlin注:
去除文末广告性字眼(以“……”代之),其余未变。
2014 06 05

网友B:
楼主你“测得电缆首端的零线与三根火线电阻也是180欧姆,3根火线之间500多欧姆”还敢用啊佩服,在首尾都分离的情况下相与相间的绝缘最少都要3M以上,零线与相线也要3M以上才可以使用

网友C:
呵呵,电缆输出端无电,证明电力电缆仍然有断线的地方。
能把50平方的线给熔了,不简单。

网友D:
测得线间电阻过低,可查是不是还接有负载、或表计等;送电前,导线应进行绝缘电阻测量。
送电后,分支线无电压,可查(相应)导线连接处有无接触不良等情况;或可用电笔测有无相线带电。

网友E:
    画个图可能表达得更清楚些。断电,检查开关通断功能是否正常。逐步分离可查出原因。

网友F:
测得三相四线的零线与三根火线电阻都是180欧姆?这是啥意思,单纯电缆怎么有这么大电阻?而绝缘电阻必须应在兆欧级别。电缆熔了,应该整根都换掉,不应该只是换其中其中一小段。

网友G:
绝缘电阻必须应在兆欧级别

网友H:
今天上午把电缆接在三相四线中的接头去掉并且发现电缆一段融了,锯掉融了的一段,测得电缆4线绝缘良好,测得三相四线的零线与三根火线电阻都是180欧姆,3根火线之间500多欧姆,
换线吧,电缆线这样的绝缘电阻还能用吗?

网友I:
负载端设备断完了还能有几百欧姆的电阻?你怎么说你的电缆绝缘良好,线两条摘掉去量量好不好。

网友J:
电缆相间的电阻应该很大,如果刚500多欧姆,是否考虑还有短路点。

网友K:
楼主需要把分路的漏电断路器全部分开,再测就可分得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