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4):
怎么用PLC控制蝶阀开关

网友A:
蝶阀一般用于控制管道粗,压力大的介质,一般的蝶阀只有开和关,不带阀位反馈,当然你也可以加上。用PLC控制的话执行器里两个限位开关,需要2个DI点(开到位,关到位);2个DO点(一个启动,一个暂停)。程序很好编。

网友B:
程序很好编一般先控制电磁阀

网友C:
下图是蝶阀输出控制图,供参考.
图中是5个蝶阀,用了6个输出口,一个是蝶阀总电源,其余5个是阀门的开与关.

网友D:
  开关阀好控制。重要的是工艺。

网友E:
如果只是简单的开关倒是好搞
要是涉及到比例就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既要手动控制又要进行远程控制,就是用鼠标在人机界面控制蝶阀开关,编程时是不是要用辅助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既要手动控制又要进行远程控制,就是用鼠标在人机界面控制蝶阀开关,编程时是不是要用辅助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既要手动控制又要进行远程控制,就是用鼠标在人机界面控制蝶阀开关,编程时是不是要用辅助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