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

楼主(2014-06-04):
各位大侠,同功率,不同极数,同厂家的电动机。转子是否可以互换。

网友A:
不行的,同功率的电机级数不一样的话电机的基座长短也不一样。转子装上后有可能空载的电流加大在有的有可能你就装不上的。主要是电机定子和转子的配合长度和气隙。

网友B:
极数不同,铁芯长度,直径都是不一样的,磁间隙也不一样,所以不能互换

网友C:
工控行业和电子维修行业是一样的,只有参数完全一样的情况下,才可以替换。

网友D:
明显不行

网友E:
觉得2楼、3楼说的不错。

网友F:
赞同2楼主的说法。

网友G:
我也是不可以

网友H:
端盖,轴承,转子都不一样,也装不上啊!

网友I:
还有就是转子的槽数也不一样,是不可以换的

网友J:
同级,同瓦的电动机有些都不能换!

网友K:
如是国标的,一般可以互换。但现在很多厂家的都不一样

网友K:
楼主想问的是不是同功率,同极数,同型号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