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4):
变频器200KW到电机距离有300M,电机是老电机,有6年了,300M产生的分布电容应该很大,请问需要加什么样的电抗器,询问了电抗器厂家说一般的电抗器还不行,要加正弦滤波器?有必要吗?电机线不是一根一根的,是那种3根在一起的

网友A:
加个输出电抗器就可以了

网友B:
陈工,问题解决没?

网友C:
为什么需要加滤波器??

网友D:
楼主:霍尔是直流的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霍尔电流传感器一般即可用于测量交流电流,也可用于测量直流电流。

依据霍尔效应原理,开环霍尔电流传感器输出正比于霍尔片垂直的磁感应强度。

网友D:
非常,感谢。

霍尔电流传感器一般即可用于测量交流电流,也可用于测量直流电流。

依据霍尔效应原理,开环霍尔电流传感器输出正比于霍尔片垂直的磁感应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