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4):
如题,只要延长2米左右,不知是否要用到屏蔽线才行,

网友A:
   随身线有屏蔽,你就加屏蔽。

网友B:
加长两米没事。加屏蔽是对的。要加。整条线都要加。

网友C:
2m木问题
除非现场干扰特别厉害

网友D:
可以用屏蔽线

楼主:
就是手头没有屏蔽线,所以才问普通线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手头没有屏蔽线,所以才问普通线行不行
那就只好先试试有没有问题了啊

网友F:
应该接补尝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