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

楼主(2014-06-04):
子程序有两个,如果线圈重复使用,有什么坏处?请指教.

网友A:
重复使用没问题,但不能双线圈输出

网友B:
同时执行时不能双线圈输出 ,

网友C:
如果是顺控程序的话出现双线圈就不能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因为程序总是以最后的扫描结果输出

网友D:
一般执行后面扫描周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