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6H PLC程序上传问题

楼主(2014-06-04):
1.三菱Q06H PLC程序上传后出现以上问题,如何解决
2.三菱Q系列PLC中文件寄存器R和数据寄存器D的区别,如什么时候要用到文件寄存器?
3.三菱Q系列Y6D8Z2什么意思

网友A:
好好看看编程手册

楼主:
3.三菱Q系列Y6D8Z2什么意思

网友B:
Y6D8是输出的地址,Z2为变址寄存器;
比如Z2=1时,对应Y6D9;

网友C:
q的地址是16位的(0到F),所以地址中会出现D,Y6D8就是一个位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