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的能量反馈单元

楼主(2014-06-04):
这个我第一次接触到正规的能量反馈单元。下面我上几张照片。问问大家能量反馈的工作原理。这里我还有很多疑惑的地方。

网友A:
我去年维修过跟你的一样的能量再生单元,90KW的,其原理只是将变频器或者伺服驱动器直流母线的电压(是电机制动时产生的泵升电压)按照电网的相位,频率同步逆变回电网去,从而产生节能的效果,非常有用的,一般制动或者变速频繁的机器会用到,国内的较少见。

网友B:
现在国内的整流回馈单元也不少,做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能做好它,关键在研究他的应用特点,因为现在这种技术很成熟了,只是应用上要注意些特殊问题。解决好了,非常好使。也很可靠。千万别一味的模仿和拷贝(山寨)国外的同类产品,做出国产特色来就好。

网友C:
上海出的斩波也可反馈

网友D:
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