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5):
ms就是靠一个电位器调速,可是量电位器是好的,送丝电机就是不能调速。
大家说说 这是为啥

网友A:
用什么调速度的 变频器还是其他

网友B:
电压值呢,和电位器相连的电机的调速器呢

网友C:
是不是只有电位器调速?

网友D:
      先检查电位器是否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楼主说电位器没问题啊

网友F:
呵呵,是二氧化碳焊机对吗?
送丝马达至少也有几十瓦吧,单靠一个面板电位器调速吗?
看一下送丝马达是否直流马达,焊机内部的电路板应该是有相关的直流调速电路的,楼主观察不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是二氧化碳焊机对吗?
送丝马达至少也有几十瓦吧,单靠一个面板电位器调速吗?
看一下送丝马达是否直流马达,焊机内部的电路板应该是有相关的直流调速电路的,楼主观察不仔细。
应该就是靠这个电位器,因为我把主机中的电路板换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G:
检查触发电路...

网友D:
         从电位器线路往后检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电位器线路往后检查,信号。
会否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H:
这样很那说
有些时候一些小问题都会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上图。
nbc350焊机,很常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很那说
有些时候一些小问题都会造成
只想问一下 36v电机会否出现如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