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替换问题

楼主(2014-06-05):
现在用的是英威腾GD200-37G,重载用在离心机。现在我想替换其他品牌,价格要便宜,质量过关的可以推荐?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价格和质量是成正比的 你说呢

网友B:
'价格要便宜,质量过关'你就用星三角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确实啊。

网友C:
英威腾的都嫌贵,还要质量好价格低的可不好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英威腾的都嫌贵,还要质量好价格低的可不好找。
说的很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成本排第一,质量靠后

网友E:
重载下的离心机驱动?离心机启动除了自身惯量(质量),没有重载吧?无非是慢慢转起来越转越快。普通的变频器都能满足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普通也可以?  通用型的就可以?

网友F:
呵呵;用品牌有些名气的最终价格不可能比英威腾少的特别多;

网友E:
回复 楼主:
通用的就可以。离心机,就是甩起来转的,只要启动斜坡时间合适,别急于求快,慢加速启动,电流不会很大。高速时,或减速停车时,需要有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的功能。仅此。我不知道英威腾的有没这个功能,西门子的肯定有。

网友G:
老板东芝的或者澳地特都可以,有问题联系我

网友H:
可以试试米兰的变频器,价格绝对比英威腾的低,价格也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英威腾GD200-37G是属于重载型么还是通用型?

网友E:
回复 楼主:
NO,我没用过英威腾的变频器,尽管他在国产变频器中比较有名。直接去问制造商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之前提到的那个功能,英威腾这个型号是有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就可以用。那个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的功能把它激活,保证离心机运行中直流母线电压被控制在安全电压下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