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5):
我想检验买的彩色扁平电缆线、绝缘线AF、漆包线、镀银铜丝、8芯双绞网线、高温电缆线是否符合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我所关注的是线的线径和阻值,有谁能够提供这样的检测标准吗,知道其中的一两种也可以。谢谢!!

网友A:
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哦,去咨询电缆生产商吧

网友B:
    都是小线吗?

网友C:
不知可否向有关部门送检,得检测结果。

网友D:
送安检机构可以说明

网友E:
估计只能送检吧。

网友F:
呵呵,检验所购买的电缆材料是否符合标准,楼主的是行政单位(质量技术监督局)?还是电缆行业的新制造企业?
如果你只是商品的使用者,只需要向商品的制造者索取商品的质检报告,以及商品的材质证明,而无需投入巨资购买行业标准的检测仪器和检测设备进行检测。

楼主:
因为买的线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检验标准,单位才能接收买回来的线,毕竟买回来的线,不能因为上面有合格证就认为合格了。

网友B:
      根据电缆结构,线径可用千分尺测量,比如48*0.15,之后算截面积,允许差几个百分点。

网友B:
     阻值根据铜导体的电阻率及长度和截面积来计算,允差应该在2%左右。偏差大,说明可能导体材料差,截面积小,长度比标称的短。
     联系了以前的一个朋友,他在电缆厂搞工艺。
     国家标准考核:电阻。不是截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普通的护套电缆线和屏蔽护套电缆线有相应的标准8734,但是像彩色扁平线这种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像这种没有统一标准的该怎么去测量,毕竟不是所有的电缆线测电阻和线径都是有效的,而且即便有效,那也有一个正式的文件指标或者认证,比如UL认证。

网友G:
看你生产线的厂家是否具有碧如国家3C强制性认证的许可,如果有,,那么线肯定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的护套电缆线和屏蔽护套电缆线有相应的标准8734,但是像彩色扁平线这种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像这种没有统一标准的该怎么去测量,毕竟不是所有的电缆线测电阻和线径都是有效的,而且即便有效,那也有一个正式的文件指标或者认证,比如UL认证。
  我的印象中,截面积好象只有0.2.还是脱不了那些个基础的东西,材料电阻率,无氧铜等.你可以问供货商标称的线芯结构资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