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5):
有人会安川伺服的使用吗?指导一下

楼主:
安川伺服:与PLC接线是对的,参数设置是对的,PLC编程也是对的,会不会是PLC输出端口坏了啊。。。

网友A:
全是对的!那你到底想问的是什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换一个试试不就好了吗

网友C:
楼主问题都没问清楚。。

网友D:
关键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都好的,但是电机就是不转
安川伺服:与PLC接线是对的,参数设置是对的,PLC编程也是对的,会不会是PLC输出端口坏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都对的,但是电机就是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好的,但是电机就是不转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不是怀疑PLC吗

网友E:
有脉冲输出吗?

网友F:
你看下监视有输入没,把转子不带负责试试

网友G:
说明书,使用手册

网友H:
看PLC的脉冲口的指示灯有没有高速闪烁。

网友I:
分清楚PLC和伺服的接线 日系和欧系的不一样
系统集成 xtjc2014@yeah.net

网友J:
未启动变频器

网友K:
回复 楼主:
你想用的是什么控制?是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
全是对的电机怎么会是不转的?没有报警?显示的是什么?是不是pot,not?

网友L(2022-08-29):
电机使能了吗